[充电器] 最近做一个充电器 输入直流12V 输出5v2A的那种充电器

楼主(2017-03-12):
有人做过吗   麻烦介绍几款芯片  最好带保护的    毕竟是给手机充电的

在淘宝只看到5V1A的

楼主:
也看到了一些5v2a的模块  价格都是在6元以上   而且还不知道芯片

网友A:
是直接插手机上面充电吗?如果是的话,就直接做成恒压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接给电池充电,需要加运放做恒流限压还有充满自停的电路,可选的IC非常多,可以选用专用的IC,也可以选用3843这样被大家所熟知的IC。如果是自己用的,最好多增加一个光耦,平时不工作,专门用来做保护。

网友B:
这个找个车充就行了

网友C:
看你产品的定位了,MPS有满足这种需求的芯片,可以沟通一下,QQ   624081694

网友D:
12V入,输出5V2A的模块多的是,3元以下的很多的

网友D:
改成可调的也行

网友D:
KIS3122就可以了,还双路输出

网友E:
快充芯片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入,输出5V2A的模块多的是,3元以下的很多的

直接给手机充电是不是只要输出电压5v就可以了   例如一些芯片  LM2596S   XL4015  等等  这样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插手机上面充电吗?如果是的话,就直接做成恒压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接给电池充电,需要加运放做恒 ...

直接给手机充电是不是只要输出电压5v就可以了   例如一些芯片  LM2596S   XL4015  等等  这样的可以不

楼主:
我试了下2596  xl4015这样的   给手机充电时  只有400ma的电流  怀疑是因为没有加匹配电阻   不能快充?

网友F:
我用XL4501,最高36V输入,输出电压可电阻设置,恒流可电阻设置。
我经常用来给大容量的航模电池充电(4A预充至12.4V,然后用B6平衡充)。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接给手机充电是不是只要输出电压5v就可以了   例如一些芯片  LM2596S   XL4015  等等  这样的可以不 ...

我觉得将4.2V锂电池升压后再给手机充电好点,这样即使升压芯片出故障也不会烧手机啊,如果高于5V输入,万一稳压芯片出问题,高压电有机会进入手机的

网友G:
再补充说,即使不用电池做升压也可以把模块调至4.2V再到升压,升压芯片就用G5177BUSB口的识别电阻分别是51k*2~49.9k~43.2k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用XL4501,最高36V输入,输出电压可电阻设置,恒流可电阻设置。
我经常用来给大容量的航模电池充电(4A预 ...

可以更适合的4301.提供线性补偿,我们可以提供样品  测试版和整套方案

楼主(2017-04-13):
引用 网友G:
再补充说,即使不用电池做升压也可以把模块调至4.2V再到升压,升压芯片就用G5177BUSB口的识别电阻分 ...

你好  请问下  你做的识别电阻可以通用?  充电电流大概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下  你做的识别电阻可以通用?  充电电流大概是多少

2.1A的

网友G:
关键5V升压要过这个电流份上啊

网友I:
你好,车充芯片找到了吗,我们是专业做车充方案的,有问题可以找我们。

网友J:
暖一下!可以找我哦,Q:2355504931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更适合的4301.提供线性补偿,我们可以提供样品  测试版和整套方案

XL4301是比较合适的,价格实惠

网友K:
现在快充都是一个识别芯片配一个AC-DC芯片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