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吓晕”、“头疼”和“对撕”....

楼主(2017-03-12):
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见下引: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7272-1-1.html

楼主:
“这几科什么关系:集总、分布参数、高频电子、线性、非线性、射频”

如此之问,那么就只能是如下之答。

楼主:
先看“频率”,见下表:

楼主:
附加说明:

所谓高低频之分,必须结合通常所涉及的器件而言,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具体频率界限还会有变。

在同一个系统中,针对不同器件特点,所谓“高低频”的分类也不尽相同。

楼主:
此外,别把通信电子那些玩意儿混同于“高低频”之分类。

楼主:
再看“线性与非线性”,见下表:

楼主:
附加说明:

线性,其实就是满足叠加原理

上表中的非线性中有不过原点的直线,那就是加了直流偏置的情形。线性分析中,必须将直流偏置“剥离”。

此外,严格意义下,含有电源幅度限制的系统也是非线性的。

楼主:
上述内容,可以说是不能再基础了!

楼主:
若是“新手吓晕”,建议立马转行!

若是“老手头疼”,退休吧!

至于“教授对撕”,此处我还真没见到过几个真正的教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新手吓晕”,建议立马转行!

若是“老手头疼”,退休吧!

有句话叫“严于律己,宽于律人”不知道您理解多少,所谓老手头疼你真以为是头疼你罗列的教科书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句话叫“严于律己,宽于律人”不知道您理解多少,所谓老手头疼你真以为是头疼你罗列的教科书公式? ...

头疼的是:鸭子死了,嘴还硬!抓住手脖子都不认账!

倘若被批的颜面无存,隐身几天再露面,又活力十足,生机盎然了!

如此"坚韧不拔",不头疼才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是“新手吓晕”,建议立马转行!

若是“老手头疼”,退休吧!

他确实讲错了,这个板块,只有你一个是教授!只有你一个人是名牌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

名牌大学教授,来论坛找一群电工玩,有没有一种鹤立**群的感觉?

网友C:
两位大师,。。。

网友D:
好想看到两位大师相爱相杀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想看到两位大师相爱相杀的样子

反正看热闹的都不嫌事大!

随便拽过来一句原创的话都能批,但是即便网友不反感,天天批作业也累啊!

高论都放这儿展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反正看热闹的都不嫌事大!

随便拽过来一句原创的话都能批,但是即便网友不反感,天天批作业也累啊!

自己发的同一个帖子,都是前后矛盾,自己打脸,也不要别人帮忙了。

这句话,连个主语都没有,正常人根本听不懂,还什么“我们知道”?

当然了,根据后面大红字,姑且猜测主语是铜导线!

网友B:
根据15楼图中所讲的两种区别,把它应用到16楼铜导线例子中,只问大师一个问题:

这个铜导线是宏观电中性,还是宏观非电中性?

不管选哪个,只有一种电流存在!那么16楼中两种电流还比较个鬼啊?

网友E:
新人报道!愿意接交同行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