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电路疑问?

楼主(2017-03-12):
电路疑问?如图:

如图:G极串了一个10Ω电阻之后,变压器、MOS管发热腻害,有前辈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你的图咋看着有些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咋看着有些别扭

嗯嗯

网友B:
同步整流?

网友C:
那就改为0R不就完了?

网友D:
串接电阻是为了防止震荡和吸收尖峰的,电阻增大会减缓MOS管的开关速度,增加MOS管的功耗,因此才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接电阻是为了防止震荡和吸收尖峰的,电阻增大会减缓MOS管的开关速度,增加MOS管的功耗,因此才会发烫 ...

那到底是加还是不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是加还是不加呢

肯定要加的,建议选择1~5.1ohm

网友E:
这是个鬼画的线路啊,还不知道你PCB上面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poe供电的哦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改为0R不就完了?

不知道原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加的,建议选择1~5.1ohm

好吧 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鬼画的线路啊,还不知道你PCB上面的是什么样的?

现在只讨论原理图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讨论原理图哦

你确定你原理图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