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能用KEIL5的仿真STM32L476RG吗?

楼主(2017-03-12):
请问能用KEIL5的仿真STM32L476RG吗?为什么添加信号的时候显示unknown signal?

网友A:
可以仿真的。

楼主:
您好,STM32L4系列也可以用KEIL仿真吗?我想看端口的输出波形,为什么添加信号的时候显示unknown signal?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设置一下。研究了好久都仿真不了,希望您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STM32L4系列也可以用KEIL仿真吗?我想看端口的输出波形,为什么添加信号的时候显示unknown signal ...

还没有这样试过,等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这样试过,等我试试看。

好的,万分感谢。我试了STM32只有F1系列可以仿真,其他的都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