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改的地方会不会混淆

楼主(2017-03-12):
如果有多人同时在修改一个程序文件(如xxx.c),改的地方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而且彼此也不知道别人改了什么,当他们分别把自己改过的XXX.C上传时,server会不会混淆啊?!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有可能会出现相互覆盖的情况,可能导致混淆。

网友B:
我觉得如果使用了版本控制的话就会好些。。

网友C:
这种方法也行吧,适用范围比较小吧!

网友D:
无论是嵌入式系统或一般软件项目,只要涉及多人协同开发,就一定要做版本控制的。

网友E:
只有某些人具有lock 版本控制servet中的文件的权力的在参与软件工程师较多的项目。

网友F:
是的,这个就需要软件统一管理的,,在上库的时候会跟最新库进行比较的。

网友F:
哦 ,知道了,版本控制,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这个概念。。

网友G:
这个是不会乱的,,自己修改了安歇地方的都会一一的被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