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模式0怎么用?

楼主(2017-03-12):
定时器A 的输出模式0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A:
输出模式0—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根据当计数器的值等于或不等于CCRx时,直接输出0或1呢?

网友C:
就是说,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D:
估计你把CCTL的OUT位和输出单元OUTx混淆了,前者是寄存器CCTL的某一位,后者是P口的第二功能。

网友E:
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网友F:
很长时间的没关注这类问题的了,,模式0的就忘了是啥的

网友G:
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 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

网友H:
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I:
这个模式0手册上有相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