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损坏后输出脚

楼主(2017-03-12):
请教:单片机损坏后输出脚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概率大?谢谢

网友A: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应该和io结构有关,和损坏的方式也有关系

网友B:
有时,损坏后的管脚可能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因为内部已经开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想法是:如设计个单片机控制的电源输出,当电路故障时应该没有输出是我们所希望的。如单片机出现问题,控制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显得就重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想法是:如设计个单片机控制的电源输出,当电路故障时应该没有输出是我们所希望的。如单片机 ...

一般不是这样考虑的。当io状态不确定时,外部电路要有一个确定的状态,这样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不好说,如果IO是输出的话可用外电路确定一个状态,如是输入就无法置高或低,会在中间位置的。

网友D:
没有人去研究这种非正常情况,所以你很难找到答案。另外MCU的端口在你的电路里属于信号控制,而不是功率控制,如果IO都被损坏了,你还是多担心一下系统的其他部分会怎么样吧,这已经不是IO什么状态可以推演下去的问题了。如果是担心MCU飞了,导致失控,可以用2到多个口线共同控制这个信号,在外面用逻辑门电路来解决,只有所有信号输出都正确时,总的输出才正确。

楼主:
感谢各位,从系统的角度使电路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