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MOS管 GS端并联电阻和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2):
应该是个稳压管,限制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稳压管,限制电压的。

还是这个电路,如果8个MOS管并连使用,每个G 并连,S并连,是否需要在每个MOS管GS串联10K的电阻,

网友B:
高总,
一、Vgs之间并联电阻的目的:
1,MOS管在使用时,栅极不能悬空,必须接到一个固定的电位才行,栅极悬空,会造成MOS的损坏和误操作。
2,此电阻在开关周期内起到一个放电电阻的作用。
3,由于MOS的DG极之间存在寄生电容Cgd,在没导通之前,D极的高压可以通过Cgd直接灌到G极,导致MOS的损坏。此电阻起到一个释放的作用。
二、Vgs之间放稳压管的目的为了保护MOS管,免于外部静电或其它因素引起的高压造成MOS管损坏。
三、8个MOS管的GS并联,只需要放一颗电阻就可以了,这里没有功率的问题,因此8个10K的电阻并联和1个1.25K的电阻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