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玩SDR的吗?接收24mhz-1700MHZ

楼主(2017-03-12):
sd, hz, AC, RTL, kHz
44块钱,超值

现在容易买到的SDR有两种,一种是RTL2832(40元)在一个就是HACKRF(1000元),除了这两种,还有一个是用40元RTL2832的电路板换个外壳卖180-200的,这个别买,100khz-1.7GHZ是个**肋,垃圾,不少人都上当了。。。

楼主:
RTL2832:带宽2.4MHZ
HACKRF:带宽20MHZ(好像USB2.0限制,只能传输10MHZ)1MHZ-6GHZ,话说他的灵敏度和RTL2832都差不多,甚至不如RTL2832,只是他的带宽大,频率广一些,可发射,不过频率范围貌似有限制。

网友A:
在研究此模块,目前可以用单片机控制R820T2芯片,QQ:1625422362。

网友A:
AD9361开发,可以做

网友B:
客户调试sub 1g无线,,没有频谱仪,不舍得买,,,推荐40块钱买个rtlsdr 吧,,然后就买了,然后就没有我这技术支持啥事情了,,蛤蛤蛤蛤蛤蛤蛤。。。目前推荐了3个客户,其中一个客户直呼这玩意是神器,,

网友C(2017-06-02):
买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好的频谱显示软件可以用

网友B:
win上也就sdrsharp,linux上 gqrx,都带maxhold,都带偏差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