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MIC(咪头)规格书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7-03-12):
如上图,是MIC规格书的一部分,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这里的消耗电流是不是指MIC的最大工作电流?
2.实际电路中,流过MIC的电流超过消耗电流0.5mA就不行了吗??
3.设计MIC的驱动电路时,怎么确定MIC的偏置电阻?或者说流过MIC的电流多少mA比较合适??

谢谢各位!

网友A:
1.从应用电路看,它俩在数值上是划等号的。
2.它的工作特性是近于恒流的,0.5mA不会被超过。
3.单管漏极电阻会设计吧!3V用2k5V用5k就行。
参考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应用电路看,它俩在数值上是划等号的。
2.它的工作特性是近于恒流的,0.5mA不会被超过。
3.单管漏极电 ...

2. 要是流过MIC的电流超过了0.5mA,是不是MIC就坏了?
可是实际电路中,电流超过0.5mA了,MIC也不会烧坏,这怎么解释?

3.单管漏极电阻,不知道怎么设计,请教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 要是流过MIC的电流超过了0.5mA,是不是MIC就坏了?
可是实际电路中,电流超过0.5mA了,MIC也不会烧坏[ ...

有专用的MIC集成处理芯片,设计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C: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当工作电压为3V,负载电阻为2.2k时,咪头消耗的电流值最大是0.5mA;

网友D(2018-05-19):
请问咪头的驱动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用咪头做音频信号采集,但是效果不行啊,基本没有输出,是吹气时有方波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当工作电压为3V,负载电阻为2.2k时,咪头消耗的电流值最大是0.5mA; ...

你好,这个阻抗最大2.2K ohm,不是指咪头的最大等效阻抗为2.2k ohm吗?谢谢!

网友E:
关于第三个问题,规格书里给了,咪头的最大等效阻抗为2.2k ohm,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和他相当大小的电阻和咪头做分压(当然实际情况分压电阻可以适当小点或大点,根据需求)。。。另外,咪头对电源噪声很敏感,一般都是要用LDO供电,而且对PSRR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咪头的驱动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用咪头做音频信号采集,但是效果不行啊,基本没有输出,是吹气时 ...

可以看看这个mic驱动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mic驱动电路

有必要那么复杂吗?咪头是高阻抗器件,工作电流只有0.5mA,接电源在串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必要那么复杂吗?咪头是高阻抗器件,工作电流只有0.5mA,接电源在串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
你这样当然也可以。。。前面部分是给咪头提供一个干净的偏置电压,后面是放大咪头的输出信号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问咪头的驱动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用咪头做音频信号采集,但是效果不行啊,基本没有输出,是吹气时 ...

你用的是哪种咪头,动圈地还是电容(驻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