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史上第四详细nucleo-722ze测评三

楼主(2017-03-12):
开发环境搭建与功能小试

拿到板子之后当然要立即开始上电喽~

首先先介绍一下NUCLEO-722ZE板子自带的出厂代码所展示的效果:

上电之后先是LED3闪烁,然后按下USER按键之后会切换到LED2闪烁,而再次按下USER按键之后会切换到LED1闪烁,并且每个灯闪烁的频率不一样。

相信这个逻辑对于接触过单片机的小伙伴来说很简单。

而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进行STM32F722ZE的入门上手:

第一步:安装软件:

我这里选择的软件是keil5,同时使用ST官方的CubeMX进行工程建立,接下来我们就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功能(2个LED闪烁)来和大家一起上手NUCLEO-722ZE。

软件安装呢非常的简单,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以分别去官网进行下载

值得一提的是keil5的官网同时可以下载支持722的固件库,相信大家都用得到,后面也会讲到。

软件下载好之后傻瓜式安装即可。

第二步:CubeMX工程建立:

1,打开CubeMX,点击NEW PROJECT 建立新的工程: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并没有我想要的STM32F722系列,这是因为我用的CubeMX是先前下载的老版本。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图片中的更新,将CubeMX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当然最新下载的小伙伴是不需要更新的:

如下图所示,更新到最新版本:

2,更新完成之后关掉CubeMX并再次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芯片列表中有STM32F722ZE的芯片了:

我们在列表中找到STM32F722ZE芯片并选中他,进入工程设置界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工程设置配置相应的外设,而我们这次要让两个LED灯闪烁,那么就先查看NUCLEO-722ZE的原理图,

发现LD2和LD3的两个引脚分别是PB7和PB14引脚:

3,由于LED灯是正极接的MCU,因此MCU的两个引脚需要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我们点击图中的PB7 PB14引脚,选择输出模式:

4,配置好之后就可以选择生成工程了:

点击左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在第一行输入demo的名称,在下面选择输出工程的位置,然后在下面选择工程IDE:MDK-ARM V5,然后点击OK:

点击确定之后CubeMX软件提示我缺少F7的文件,点击确定之后等待下载:

等待下载完成之后,工程就建立好了。

第三步:工程建立好之后,我们就选择用KEIL5打开,发现KEIL5提示缺少固件库,这是因为我们未下载MDK的F7 DFP固件支持文件。

同样的,我们去KEIL5官网下载该文件:

地址和上面的地址是一样的:http://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下载好之后点击下载文件进行安装:

安装好之后就可以打开代码了!

第四步:代码编写:

如下图所示:CubeMX生产的工程底层IO驱动已经编写好了

为了让LED灯闪烁,我们编写一个最省事的延时函数

最后在while(1)中添加IO口操作与延时函数

第五步:代码编译并下载:

这步就很简单了,如下图所示,依次点击保存,编译和下载:

下载完之后reset一下板子就可以了

效果展示:

板子上的红色和蓝色的LED灯会快速闪烁,入门完毕~

最后由于附件大小必须小于4.9M,所以源码就不传上来了,大家按照帖子的步骤一步步的来,肯定也可以很快搭建自己的工程的~

网友A:
现在STM32的开发都这么方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STM32的开发都这么方便了吗

是的,现在stm32开发有CubeMX的支持非常的方便,节约很多开发前期的周期

楼主:
我是菜。。。
不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现在keil哪个版本支持NUCLEO-F722Z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keil哪个版本支持NUCLEO-F722ZE?

应该下载安装完DFP都支持吧~ 我用的是最新版本的,所以老版本不知道 有待小伙伴们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stm32开发有CubeMX的支持非常的方便,节约很多开发前期的周期

前面电路配置省事了。

网友C:
没有这个STM32F7——DISCO开发板吗

网友C:
确实软件开发这个STM32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电路配置省事了。

是的 底层驱动直接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STM32F7——DISCO开发板吗

722没有disco呢 723 746 769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软件开发这个STM32简单多了。

是的 非常方便 不过hal库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毕竟标准库用太久 习惯了

网友D:
这个开发板确实好用。

网友D:
NUCLEO-F722ZE还有其他的外设可以参考吗?

网友E:
上电之后的程序,测评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88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