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初学者,现在pic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哪里啊

楼主(2017-03-12):
由于工作需要,学习PIC16f87x系列单片机,感觉这里好像不热闹啊,是pic系列的单片机在国内应用不多了吗?

网友A:
贵,难上手。好处是抗干扰好,产品不停产策略。

网友B:
我刚出来工作,公司也用的PIC18F,没有师傅带,上手好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出来工作,公司也用的PIC18F,没有师傅带,上手好难。。。

18可以写C,16只能写汇编,写C是扯蛋,既然没师傅带,为啥非要P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可以写C,16只能写汇编,写C是扯蛋,既然没师傅带,为啥非要PIC?

公司指定芯片,以前的师傅都走了,和我一起就招了两个新人

网友:
医疗器械和一些工业仪表用的比较多。其实,只要是功能满足要求,对成本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PIC单片机和其他单片机一个样,有单片机的地方就可以用。才开始学习PIC16单片机用的汇编语言,程序有一千多行,写起来比较吃力,建议使用C语言。PIC16没有乘除法指令。使用C语言时,尽量减少乘除法的运算。PIC18有乘法指令,没有除法指令。

网友C:
谁说PIC16只能汇编,前一段用了PIC12的8脚照样C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PIC16只能汇编,前一段用了PIC12的8脚照样C写

程序稍微大一点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8可以写C,16只能写汇编,写C是扯蛋,既然没师傅带,为啥非要PIC?

接触PIC16系列没多久,用的是C语言开发,用汇编开发是不是全部都用汇编语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接触PIC16系列没多久,用的是C语言开发,用汇编开发是不是全部都用汇编语言? ...

对,全汇编。

网友E(2018-03-11):
16用C一样,就是注意程序调用深度,有限制的!

网友F(2018-05-06):
16用c也能做很多事,一般应用够用

网友G(2019-04-29):
我看这里发的现在都是使用MCC的工具开发, 产生的代码也是C语言的。

网友H(2020-03-10):
除非是涉及对程序时许有严格要求的,否则都不会用汇编了。。现在用PIC单片用内置的代码配置器MCC自动生成的都是简洁的C代码,不需要了解汇编。
初学者不要被带偏了啊。
MCC的学习视频Microchip中文网站上也有,去搜一搜。

网友I:
16用汇编的多,C的少,除非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
有什么需求或者问题,可以找代理商,一般代理商都配有技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