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可以输出调试信息吗,这样就节省串口了

楼主(2017-03-12):
stlink可以输出调试信息吗,这样就节省串口了

网友A:
应该可以,2.1的本身就有串口了;
如果用的ARM芯片多的话可以用JLINK之类的,感觉速度快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2.1的本身就有串口了;
如果用的ARM芯片多的话可以用JLINK之类的,感觉速度快些 ...

我用的stlink+STM8,无法输出调试信息的。

网友C:
好像是不可以的。但是jlink-v9是可以的

网友D:
你看你是调试STM8还是STM32

网友E:
不如 使用新唐的 新唐的就可以!

网友E:
新唐的 在keil  的 C/C++ 配置里面 写一条指令 就可以使用printf 在debug状态下 调试了!

网友F:
半主机模式!

网友F:
st-link2在keil下支持semihosting吗?
最近在用ek-stm32f调程序,本本没有串口,而前两天usb转串口的小板又坏了。为了看到调试信息,我想用半主机方式(semihosting)方式,把输入输出重定向到主机来,用调试串口输出。

但是现在手头没有任何可参考的东西,keil自带的帮助文件写的很不清楚,也没有例子,放狗搜,似乎大家用的也不多,多是介绍,真正用的不多。21ic有篇帖子说用semihosting烧写flash的,但是附件没法下载了。

貌似cortex-m3和arm其他体系结构swi指令还不一样。

现在疑点是,我怎么编写函数,叫主机能读取下面传来的数,怎么标记他是个半主机的函数?那些__sys_read()、__sys_open()等函数用在哪?

麻烦哪位大大,能给个点拨?

****************************

另外刚才忘问了,st-link2支持semihosting么?我在下载时keil会提示

ST-LINK-II:Thisfunctionislimited.但没有说哪个功能受限了,会不会是半主机方式?麻烦哪位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F:
但是 这种 只适合调试 状态下使用 最好还是 流出一根uart 这样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调试开发了!何乐而不为?

网友F:
因为 如果你调试电机的时候 某些状态下 不全速运行 会炸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link2在keil下支持semihosting吗?
最近在用ek-stm32f调程序,本本没有串口,而前两天usb转串口的小板又 ...

有好多人说确实可以,但我配置不成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2.1的本身就有串口了;
如果用的ARM芯片多的话可以用JLINK之类的,感觉速度快些 ...

jlink V9确实可以,可是st-link怎么都不可以,你有配置成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tlink+STM8,无法输出调试信息的。

stm8是单线模式,一个swim肯定是无法输出信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不可以的。但是jlink-v9是可以的

V9确实可以吗?可以的话我也换个V9,现在的V8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