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编译后,总是输出这样的结果

楼主(2017-03-12):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1)
   {
   PRT0DR=0x00;
   delay(5000);
    PRT0DR=0x01;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

结果编译后,总是输出这样的结果
Generating source code for Device Configuration...
The source code has been generated successfully
Compiling...
creating project.mk
./main.c

!E D:\psoc\tools\InvalidCompilerLicense.txt(0): ...Operation terminated.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D:\psoc\tools\make: *** [obj/main.o] Error -1
main.o - 2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看不懂咋回事,这应该是和程序的语法错误没关系的,因为我拿过师兄的程序试过,也是这样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designer?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HI-TECH?

网友C:
楼主看看你是不是添加了某个模块,但你没有去配置呢。。。最后截图看看咯。。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什么编译器

网友E: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这句话怎么翻译?

网友F:
就是你编译器不是正版,license 好歹弄个能用的啊

网友G:
你的编译软件需要**或者注册. 英语看不懂就百度翻译一下罗.

网友H:
查一下编译器的配置

网友I: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没用过,不过看提示是软件没有注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