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样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呢

楼主(2017-03-12):
C语言中怎样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呢

楼主:
如:
void A()
        {...}

void B
        {...}

main()
{
       B(A);
}

网友A:
你的函数A返回值为void,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A:
至少也得返回一个值,然后作为B的形参。

楼主:
有个例子吗?

网友A: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void fun2(char num);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

      char temp;

      //other code

     return temp

}

/////////////////////////////////////

void fun2(fun1());

{

       //your other code

网友B:
A需要有数据类型,调用数据函数需要明确变量类型

网友C:
void (*f)(void);
void  a(void);
void  b(void *p);
void  b(void *p)
{
    ...
   f=p;
   f();
...

}

网友D:
LZ的意思应该是把函数地址(其实就是函数指针)作为参数,而不是函数的返回值作为参数。

网友E:
bit fa(void)
{
    ...
    return 1;
}

void fb(bit b)
{

}

fb(fa());

网友F:
函数指针

网友G:
传递函数指针应该可以

网友B: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8 f1(void)
{
    return x;
}

U8 f2(U8 t)
{
    ....
}

f2(f1());

网友H: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