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MSP430 能稳定工作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

楼主(2017-03-12):
为使MSP430 能稳定工作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

网友A:
附带的32.768khz的晶振与DS1302上用的32.768khz的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什么意思?这两个搭边吗?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晶振的精度的吧

网友:
32Khz的圆柱晶振。

网友:
32.768kHz 晶振在msp430上用在时钟上。

网友C:
如果工作稳定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C:
柱体的32K晶振,可以用在G2553的芯片上。

网友D:
可以使用插件晶振

网友D:
实时时钟就应该用32.768KHZ的晶振

网友E:
一般圆柱晶振就行,也可以用有源晶振

网友F:
这个32K的晶振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推荐圆柱的晶振使用。

网友G:
32K的时钟源也有很多种。

网友G:
楼主准备用在哪个msp430上?

网友H: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精度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附带的32.768khz的晶振与DS1302上用的32.768khz的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使用同样的32.768khz的晶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附带的32.768khz的晶振与DS1302上用的32.768khz的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选择同样的圆柱体的晶振。

网友J:
使用柱体德32k晶振就可以。

网友J:
也有有源晶振都是32Khz的。

网友K(2017-12-22):
用贴片的32.768khz晶体稳定性更好一些,贴片加工时更方面。 用直插的32.768khz成本上会低不少,但是稳定性不如贴片的,组装时要用手工焊接,容易产生不良。

网友L(2018-03-14):
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