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被正确的采集到

楼主(2017-03-12):
我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为-1V ~ +1V,但是单片机是不可以采集负电压的,所以的想办法将该输入信号经过变换全变成正电压后输入单片机进行采集,而我的单片机的采集电压范围为0~2.5V,故请教下各位大虾,具体怎样才可以提升该信号,是的其可以被正确的采集到呢?求解。。。。。

网友A:
电压变换嘛
很简单

楼主:
怎么搞啊

网友B:
1. 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变换
2. 如果嫌上面的方案损失精度, 那就来个运放在变换中再放大一些, 以匹配你的 0~2.5V范围.
嗯, 电路嘛, 想必不用给出了, 因为真的很简单.

网友C:
用运放双端输入单端输出!!!

网友C:
说错了,用运放来做,把发达电压的参考点设置在-1v,

网友D:
同意 4 楼的方法, 由于涉及精度损失和信号源的阻抗要求, 建议采用运放来变换

网友E:
使用电容转换成电压。

网友E:
不知道使用加法器能不能实现。

网友F:
有正负ADC采样芯片。

网友F:
可以使用电容将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G:
可以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G:
将-1v电压叠加到2V电压上。

网友H:
其实很简单,用一个电源变换器就行,给你推荐一款芯片吧!TC1044S可以将能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输出,利用TC1044S,从5脚输入负电压,从8脚输出正电压,其推荐应用电路附于附图,其中1MΩ电阻和二极管均可以不接。

楼主:
这个已经解决了,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个运算放大器组成加法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与帮助,我这结贴了,各位还有好的办法可以继续的,谢谢

网友I:
用加法器不就好了吗。+1V就行了。如果还想把刚好实现0-2.5的话用加法器性质在把反馈端电阻加大点调制到刚好放大道0-2.5的范围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啊,说白了就是一个电压抬升电路设计的啊

网友J:
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J:
加法器不能实现吗?

网友K:
加个提升电路的,电压直接提升到0~2V的

网友K:
这个主要是采用电容、两电阻分压的模式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L:
这个先处理信号的,,吧信号处理成0~2.5V之间的就好办了

网友L:
采集完成之后在按照比例的换算回去的就OK的

网友M:
这个处理起来的不难的

网友N:
信号处理的比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