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17-03-12):
static unsigned long accumulator = 0;     // accumulator for averaging
static unsigned int measurements =MEASUREMENT_COUNTER;  //measurement counter
unsigned   int mV;
mV = accumulator * 3000  / MEASUREMENT_COUNTER / 1023;
这样我换算出的精度如何提高

网友A:
用浮点运算

网友B:
这跟硬件有关

网友C: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网友B:
什么硬件有关?

网友D:
把数据类型定义成float

网友E:
比如:
static float accumulator = 0.0;

网友F:
看看把数据类型变换一下试试

网友G:
想办法把一个浮点数据分拆开存到2个、4个甚至更多的unsigned int类型里,然后计算。

网友H:
或者把一个数据的每一位数字挨个放到一个数组里,计算起来就像“大数计算器”一样需要逐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