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 指纹锁芯片 DSP选那个更合适 或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7-03-12):
(无正文)

网友A:
做图像处理选择6713试试。

网友A:
PS1802指纹专用芯片+DSP6713性能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1802指纹专用芯片+DSP6713性能应该可以了。

PS1802这个可以内部处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图像处理选择6713试试。

现在有个6455可以使用,图像处理。

网友C:
选择什么DSP芯片都可以。

网友C:
如果做图像处理,可以使用6678芯片。

网友D:
使用单片机也能实现。

网友D:
可以使用PS1802指纹专用芯片。

网友E:
TMS320DM648ZUT9

网友E:
TMS320DM648是TI公司于2007年推出的一款高性能的32位定点DSP,主要面向数字媒体应用,属于C6000系列DSP。

网友F:
可以选择一个DM634的芯片。

网友F:
做图像识别还是选择DM632/ DM633/DM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