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GDf130c8t6 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7-03-12):
比较器使能位 不能值1  其它可以改变

比较器使能位 不能值1 其它可以改变

比较器使能位 不能值1  其它可以改变

比较器使能位 不能值1 其它可以改变

比较器使能位 不能值1  其它可以改变

网友A:
注意相关管教的配置的

网友B:
这个怎样操作?不是直接在程序配置里面做设置的么

网友C:
比较器的应用,,关键是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合适了就OK的

网友D:
比较器的跟定时器的也很多的相似之处的?

网友E:
这个定时器的还比较难理解的

网友E:
不应该啊,,比较器的也没啥的啦

网友F:
要使用GD32F130F4,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工程,总感觉工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使用GD32F130F4,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工程,总感觉工程有问题

留QQ

网友G(2021-11-01):
你好楼主,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