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7-03-13):
此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吧,
按下按钮时,Vmain开始供电,PWRKEY是低电平,
MCU上电时,PWRCTRL置高,按钮松开,Vmain持续供电,PWRKEY变成高电平。

有两个疑问,
连接电池,不按按钮时,D4两端的电压是不是都是4.2V,有没有压差;
按下按钮时,D4正极的电压会是多少,是0V,还是0.7V;

网友A:
Q5的G-S极并联一个电阻,如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的G-S极并联一个电阻,如100k

这个建议不错,但是不并不行吗?

网友B:
你这个成本太高.找个SOT23-6的MCU比这个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不错,但是不并不行吗?

只是为了能用就行,那你试试不并看能不能用就行了;
为了各种环境下都可靠,当然是并联一个好。

网友C:
学习了。你这个能做软硬开光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你这个能做软硬开光机?

开光机。。。楼主是方丈嘛?
应该说是硬件开机,软件关机。

网友D:
这个电路我也来玩玩,不过跟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E:
4.2v和供电是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成本太高.找个SOT23-6的MCU比这个便宜.

恩。您的这个方案我比较赞成。
简单,直接,明确。

网友G:
mos管gs要并电阻,让mos通断时都有确定的电平。不并的话g极悬空,开不了也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管gs要并电阻,让mos通断时都有确定的电平。不并的话g极悬空,开不了也关不断 ...

没有悬空,有个二极管,
不并电阻,G极有电压存在,
这个电压是多少,需要验证,
为了保险起见,已经用三极管替换二极管了,也加上了并联电阻。

网友H:
纯硬件一键开关机,省电,待机功耗在微安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硬件一键开关机,省电,待机功耗在微安级别。

谢谢

网友I(2017-11-30):
不错,受用了,万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