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linux串口相关的程序自动启动,后台运行失败

楼主(2017-03-13):
我用了TI AM335 sdk 7.0 ,串口程序(GPRS_P1)在终端下打开,添加“&”后台运行(./GPRS_P1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 &),符合预期,但是,放在系统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串口无法读取数据
在rc3.d中添加了启动脚本,(系统默认启动级别是3)GPRS_P1是程序的可执行代码 ,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是程序运行参数(argv),我这是缺少哪部分的知识,请大家指点@盈鹏飞科技 @chunyang @hotpower
/usr/GPRS/bin/Debug/./GPRS_P1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 &
下面是我的串口程序
#include "uart.h"

/*******************************************************************
* 名称:                  UART0_Open
* 功能:                打开串口并返回串口设备文件描述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port :串口号(ttyS0,ttyS1,ttyS2)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int UART0_Open(int fd,char* port)
{

    //fd = open( port, O_RDWR|O_NOCTTY|O_NDELAY);         // O_RDWR 读写
    fd = open( port, O_RDWR|O_NOCTTY);         //zu se
    if (fd == -1)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FALSE);
    }
    //恢复串口为阻塞状态
    if(fcntl(fd, F_SETFL, 0) < 0)
    {
        printf("fcntl failed!\n");
        return(FALSE);
    }
    else
    {
        //printf("fcntl=%d\n",fcntl(fd, F_SETFL,0));
    }
    //测试是否为终端设备
    if(0 == isatty(STDIN_FILENO))
    {
        printf("standard input is not a terminal device\n");
        return(FALSE);
    }
    else
    {
        //printf("isatty success!\n");
    }
//        printf("fd->open=%d\n",fd);
    return fd;
}
/*******************************************************************
* 名称:                UART0_Close
* 功能:                关闭串口并返回串口设备文件描述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port :串口号(ttyS0,ttyS1,ttyS2)
* 出口参数:        void
*******************************************************************/

void UART0_Close(int fd)
{
    close(fd);
}

/*******************************************************************
* 名称:                UART0_Set
* 功能:                设置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和效验位
* 入口参数:        fd        串口文件描述符
*                              speed     串口速度
*                              flow_ctrl   数据流控制
*                           databits   数据位   取值为 7 或者8
*                           stopbits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                           parity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int UART0_Set(int fd,int speed,int flow_ctrl,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int   i;
    int   status;
    int   speed_arr[] = {B3000000,B2500000,B2000000,B1500000,B1152000,B1000000,B921600,B576000,B500000,B460800,B230400,B1152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int   name_arr[] =   {3000000,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152000, 1000000, 921600, 576000, 500000, 460800, 230400,115200 ,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struct termios options;

    /*tcgetattr(fd,&options)得到与fd指向对象的相关参数,并将它们保存于options,该函数还可以测试配置是否正确,该串口是否可用等。若调用成功,函数返回值为0,若调用失败,函数返回值为1.
    */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FALSE);
    }

    //设置串口输入波特率和输出波特率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  (speed == name_arr[i])
        {
            cfsetispeed(&options, speed_arr[i]);
            cfsetospeed(&options, speed_arr[i]);
            break;
        }
    }

    //修改控制模式,保证程序不会占用串口
    options.c_cflag |= CLOCAL;
    //修改控制模式,使得能够从串口中读取输入数据
    options.c_cflag |= CREAD;

    //设置数据流控制
    switch(flow_ctrl)
    {

    case 0 ://不使用流控制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break;

    case 1 ://使用硬件流控制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break;
    case 2 ://使用软件流控制
        options.c_c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break;
    }
    //设置数据位
    //屏蔽其他标志位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
    case 5    :
        options.c_cflag |= CS5;
        break;
    case 6    :
        options.c_cflag |= CS6;
        break;
    case 7    :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设置校验位
    switch (parity)
    {
    case 'n':
    case 'N': //无奇偶校验位。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o':
    case 'O'://设置为奇校验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e':
    case 'E'://设置为偶校验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PARODD;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s':
    case 'S': //设置为空格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设置停止位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修改输出模式,原始数据输出
    //options.c_oflag &= ~OPOST;
    //options.c_iflag &= ~(ICRNL | IXON);
    options.c_oflag =0;
    options.c_iflag =0;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lflag &= ~(ISIG | ICANON);

    //设置等待时间和最小接收字符
    options.c_cc[VTIME] = 0; /* 读取一个字符等待1*(1/10)s */
    options.c_cc[VMIN] = 0; /* 读取字符的最少个数为1 */

    //如果发生数据溢出,接收数据,但是不再读取 刷新收到的数据但是不读
    tcflush(fd,TCIFLUSH);

    //激活配置 (将修改后的termios数据设置到串口中)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com set error!\n");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名称:                UART0_Init()
* 功能:                串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fd       :  文件描述符
*               speed  :  串口速度
*                              flow_ctrl  数据流控制
*               databits   数据位   取值为 7 或者8
*                           stopbits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                           parity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int UART0_Init(int fd, int speed,int flow_ctrl,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int err;
    //设置串口数据帧格式
    if (UART0_Set(fd,speed,flow_ctrl,databits,stopbits,parity) == FALSE)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
* 名称:                  UART0_Recv
* 功能:                接收串口数据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                              rcv_buf     :接收串口中数据存入rcv_buf缓冲区中
*                              data_len    :一帧数据的长度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int UART0_Recv(int fd,unsigned char *rcv_buf,int data_len)
{
    struct timeval tv_timeout;
    int len=0;
    tv_timeout.tv_sec  = 0;
    tv_timeout.tv_usec = 40 * 1000; //微妙 20MS
    select(fd+1, NULL, NULL, NULL, &tv_timeout); //only read
    len = read(fd, rcv_buf, data_len);
    //printf("len = %d\n", len);
    return len;
}
/********************************************************************
* 名称:                  UART0_Send
* 功能:                发送数据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                              send_buf    :存放串口发送数据
*                              data_len    :一帧数据的个数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int UART0_Send(int fd,unsigned char *send_buf,int data_len)
{
    int len = 0;

    len = write(fd,send_buf,data_len);
    if (len == data_len )
    {
        return len;
    }
    else
    {
        tcflush(fd,TCOFLUSH);
        return FALSE;
    }

}

网友A(点评):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