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蓝牙供电问题,充电电池选型

楼主(2017-03-13):
最近在做一个蓝牙小设备的项目,在电池的考虑方面遇到难题,有以下几点:
1、整个设备工作电压需4.0 V以上,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充电电池推荐?(目前看到淘宝上的一些聚合物锂电池供电电压大都在3.7V,不够用)
2、我想自己在蓝牙设备里设计电池的充电电路,使之可以通过USB接口直接对电池充电,可行吗?
3、如果采用升压电路,电池耗电量太大,不实用,是不是可以不考虑?

由于初次接触硬件,可能问题有点low。。。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先解释下为什么要4.0V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解释下为什么要4.0V 以上?

某款单片机的工作电压4.0--5.5V。。。这个为什么需要解释。。。。

网友A:
1 蓝牙设备 电池供电,属于低功耗产品,99%都是一颗锂电供电
2 选个4V的单片机,属于设计上的不合理
3 **要用这类单片机,那么只有用升压dcdc

网友A:
或者搞2串电池 做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搞2串电池 做降压

恩恩,由于产品特殊,所以不是常见的蓝牙设备。所以这个设计是没法改变的。
1、升压的话,会不会电池电量不经用,影响用户体验?
2、2串电池是指??什么电池?

网友A:
根据板子实际耗电 与使用时间,选择合适的电池
2节锂电串联使用再降压到5V

网友A:
升压效率没有降压大

网友B:
锂电池的话只能升压了

网友C:
电源部分 加我QQ  742534727  我们可以提供优化方案给你

网友D:
一般电池供电的设备,都要强调选型低压、低功耗、有休眠的单片机,否则经常换次电池也很尴尬的设计吧!

如果对于尺寸要求不大的话,可以用三个1.5V的电池串联,但是随着电量的消耗,电压会下降的。

网友E:
如果只是单片机要4V以上..做个小升压就够用了...没办法的事...
大部分单片机都能支持2.4-5.0V吧..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找“能在3V工作的单片机”容易些

网友G:
我觉得 换单片机比你倒腾电源简单多了,,

网友H:
一定要4V以上的单片机啊,很多都是3.3V的,换一个比订电池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