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优化等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03-13):
      首先谢谢各位关注此贴。
      最近在用MSP430单片机做低功耗的产品,因产品功能需求较多,而所用MSP430空间为48K,当优化选项选择默认的“LOW”时空间超限,而选用“Medium”或“High”时空间充足。
      我程序编写时,都是把优化选型设置为“High”的,并且自始至终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就公司的老工程师说  用较高的优化等级程序运行可能不稳定,建议用Low。可是用Low的话超限,需要删减代码,问题是代码可删减的有限,依然超限。
      基于以上问题,请教一下在线的高手,IAR 优化等级选择Medium或High是不是真的存在运行不稳定的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个优化等级的相关资料说明?谢谢
      对了,我IAR用的版本是6.30.3,如下贴图。

网友A:
真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的代码完全遵守规范, 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一般没问题的,不用担心。
如果优化级别比较高,进行寄存器级别优化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很久没用iar了,你参考ccs的优化情况理解吧:http://blog.csdn.net/wjw1206/article/details/6832650

网友C:
使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吧。

网友C:
可以使用CCS的优化程度应该更高。

网友D:
IAR比CCS的优化程度差远了。

网友D:
产品功能需求推荐使 TM4C123GH6PM

网友E:
使用CCS这个优化更贴近TI的需求。

网友E:
IAR支持的芯片种类多,兼容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