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增益积的理解

楼主(2017-03-13):
关于带宽增益积,我的理解是放大器带宽和带宽增益的乘积是一个定值。按照我的理解,OPA657的带宽增益积是1600MHz,当增益G=10时,带宽应该为160MHz,可是Datasheet上说明的是275MHz,我该怎么理解?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频率足够大的时候,增益带宽积才是一个常数

网友B:
这个不是说的带宽么

网友B:
增益跟带宽有关系么?菜鸟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频率足够大的时候,增益带宽积才是一个常数

仔细阅读了Datasheet,您说的是对的,带宽增益积在低频是有复杂的响应。还有疑问,对于跨阻放大器而言,增益G=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流,单位应该是欧姆,文档中G=+10V/V是什么意思?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跟带宽有关系么?菜鸟问。

对于RC电路,输入频率越大,电容c的阻容越小,输出越小。输出电压变为原来的0.707倍对应的频率就是-3dBd带宽。

网友A:
G=+10V/V是增益,输入信号1mV经过放大后是10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RC电路,输入频率越大,电容c的阻容越小,输出越小。输出电压变为原来的0.707倍对应的频率就是-3dBd ...

带宽频率增益。

网友C:
用来简单衡量放大器的性能的

网友D:
带宽增益积的概念的,,我接触非常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