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烧毁

楼主(2017-03-13):
我用新唐m0518的芯片自己做了块板子,手上有几片官网上买的芯片,焊上去之后发现很头疼的问题:接上仿真器跑着跑着芯片就烧了。我测量了电源脚,接地脚,LDO脚1.8V,还有复位,晶振,ICE脚电压与好的板子比较都正常,电源3.3V,AMS1117-3.3的,仿真器官网买的,特意确认了电压也是3.3V。

刚开始仿真时突然发现连不上了,然后发现15,16脚VDD和VSS之间冒火花,难道是电容没焊好或者距离太远了?于是补焊了电源滤波电容100nf的,后来又加了一颗,直接割了绿油焊在引脚边上。开始以为OK了结果没过一会又烧了,这回好像是两个IO口冒的火花,这尼玛太郁闷了,从来没碰到过电压正常还烧芯片的。检查引脚跟资料上引脚定义核对,没问题。难道几个驱动灌电流太大了,然后就重新焊了块最小系统,焊上电源芯片测试,问题依旧,刚开始是好的,但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又烧了。

程序部分,裸奔的没带系统,系统初始化里基本上是成熟的程序里复制黏贴的,IO口基本都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其它基本就按键检测串口发条信息这样的测试代码。

这几天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简直头大,能想到的地方都检查过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看了之后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电路图截了一部分芯片周围的,画图功夫不到家画的丑就不全放上来了。Y1是晶振,R1C1是复位电路,官方的10k10uF组合,C2C6是0.1uf电源滤波,C5接LDO

芯片周围线宽是0.2mm的,这个芯片引脚密,芯片上电源线也是0.2的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教,再贴个原理图出来。

芯片外围电路截图

芯片外围电路截图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芯片部分

芯片部分

网友A:
用个带显示电流的电源,接上仿真器的接口,注意电流的数值,看看会不会烧。你这种情况算很严重的,估计是板子设计或者接线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带显示电流的电源,接上仿真器的接口,注意电流的数值,看看会不会烧。你这种情况算很严重的,估计是板 ...

刚开始几分钟都是正常的,电流在10mA以内,但是烧的时候电流非常不稳定,一直跳,完了几秒钟后就是完全烧了电流就是几百mA了
要说一开始就烧芯片那就好办了,肯定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但是跑一会再烧这是个什么鬼,有一次晚上调试了都是正常的,再拿回家打算继续调试,结果仿真器插上没反应,烧了。。。

网友B:
是否接地良好?接地良好的情况下考虑并联TVS试一下

网友C:
看图上铺铜距离元件pad很近
画的时候设定多少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铺铜距离元件pad很近
画的时候设定多少mil?

4mil,规则设置了4mil

网友D:
1.可能整套系统里,有哪里与220V电网隔离不好;比如仿真器与电脑连接,电脑的适配器与220V隔离不好。
2.周围容易产生静电;
3.楼主发sao了,乱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能整套系统里,有哪里与220V电网隔离不好;比如仿真器与电脑连接,电脑的适配器与220V隔离不好。
2.周 ...

都烧了十几片芯片了,一直在试,在找原因,7、8块钱一片烧不起啊。电源用的专门的设备,其它好的板子也一直在用,电脑仿真器也用同一个

网友E:
不管其他地方有没有错,先把你复位电路的电容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其他地方有没有错,先把你复位电路的电容改过来!!!!!!

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F:
冒火花,特别是刚连接的时候,估计是电路板的地与仿真器的地不在一个电位上,查查计算机的地线、电路板的地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请赐教

正负极反了......

楼主:
哦,是的,原理图上错了。做PCB的时候发现了,PCB上改过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是的,原理图上错了。做PCB的时候发现了,PCB上改过来了

全部原理图看看

网友G:
我试过,IO之间短路,也会烧的。不过一般只是烧掉单个IO。

楼主:
基本上都是按键,和两个指示灯。其实在调试的时候什么都没焊上去,只有一个电源部分和芯片最小系统

网友H:
pcb 工艺不过关,离子残留过多,建议请三方厂家检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都是按键,和两个指示灯。其实在调试的时候什么都没焊上去,只有一个电源部分和芯片最小系统 ...

电源PCB部分看下

网友I:
电源地和仿真器地是否等电位?

网友J:
焊接的时候用的什么助焊剂 ,有没有彻底清洗。

某些助焊剂具有腐蚀性 会慢慢的短路。

网友:
不接仿真器,就这样上电放着会烧吗?
接了仿真器正常工作时芯片烫吗?芯片的背部有没有焊盘?
不上电的时候电源的静态阻抗是否正常?易烧毁的IO脚之间的静态阻抗是否异常。
芯片是否支持热插拔。
可以实测仿真器各个管脚的电平值

楼主:
芯片电源部分

网友K:
4mil太小了。对覆铜而言,10mil都小。
仿真器和板是否等电位?

网友E:
按照你的故障描述现象,检查一下电容极性有没有反的。

网友L: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你不要烧程序,或者程序里把所有IO都置为输入,看看还烧不烧板子了

网友M:
肯定有低级错误

网友N:
有可能是你铺地间距过小的问题,线路板的加工留有的小毛刺,在长时间带电时,有可能因电荷累积形成尖端放电。

网友O:
怎么会打火呢?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葩的现象。你用锂电池驱动一下试试看。或者USB。

网友P:
可能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Q:
u2背后的走线容易出问题,间隔设计为25mil同vcc。

网友R:
主要原因PCB布线不合理,电源供电线条太细,滤波电容接点向点远(如线条布粗点就影响不大)。

目前唯一可打补钉的方法,将 C2,C6是 0.1uf电源滤波电容改大,换作 10uf,  估计烧芯片问题可解决。

网友S:
查找个芯片的手册,看看是不是和原理图的引脚一一对应

网友T:
开关电源 Y电容 接地

网友U:
这么容易烧芯片,IO口改为普通输入输出看看,上电后用手触摸看看芯片发烫温升是否很快

网友V:
管脚距离太近?
好多那些外围电路可以参考官方的开发板采用的方案设计,直接照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