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A785

楼主(2017-03-13):
各位,请问使用TCA785通过MOC3021控制晶闸管BAT16的通断,控制整流桥RS806进行高压整流,但在相同的控制电压下,输出高压有较大的偏差,请问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请用过该芯片的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1:相移范围应限制到小于90°。
2:流过可控硅的电流不应太小,否则触发脉冲一过可控硅就关断了尔不是电流过零关断,如果可控硅负载是变压器初级,可能会造成变压器直流驱动导致烧毁,此时可串联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相移范围应限制到小于90°。
2:流过可控硅的电流不应太小,否则触发脉冲一过可控硅就关断了尔不是电流 ...

多谢!  请问您说的直流驱动是什么意思?这个直流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2017-04-16):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您说的直流驱动是什么意思?这个直流是怎么产生的呢?

双向可控硅正反相导通时的维持电流并不相同,如果负载太轻,电流小于某一方向的维持电流,那么这一方向触发脉冲一过就关断,造成变压器只有单方向有电流,磁芯不能复位,电感急剧减小,电流急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