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sallen-key 与 RC+运放 的区别?

楼主(2017-03-13):
准备做一个pwm dac滤波,看到很多采用图一电路,不知道图二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A:
“不知道图二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那要看你对“效果好”如何定义。怎么样就是效果好,怎么样就是效果不好?

网友B:
SA只不过传递函数的实现一种方式电路而已。也是最方便,吸取了前人研究的成果。

网友C:
区别在于:图一时无源,图二是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图二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那要看你对“效果好”如何定义。怎么样就是效果好,怎么样就是效果不好 ...

滤波效果好与不好应该有个共识吧,譬如截止频率、下降速度等参数
因为有对比了,就会有好与不好,sallen key就改变了一个电容位置就留下了名字,应该有他的道理,因为不了解,所以敬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滤波效果好与不好应该有个共识吧,譬如截止频率、下降速度等参数
因为有对比了,就会有好与不好,sallen  ...

“滤波效果好与不好应该有个共识吧,譬如截止频率、下降速度等参数”
截止频率由元件(电阻和电容)数值决定。想要改变的话,只需要改变电阻电容数值。
下降速度,两种电路在远离截止频率处,完全相同(都是二阶嘛)。

楼主:
如果图1图2参数都一样,R1=R2=R C1=C2=C 截止频率都是1/(2*pi*R*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图1图2参数都一样,R1=R2=R C1=C2=C 截止频率都是1/(2*pi*R*C)

你算错了,请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算错了,请重新计算,

图一 转折频率 1/(2.6724*2*pi*R*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图1图2参数都一样,R1=R2=R C1=C2=C 截止频率都是1/(2*pi*R*C)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仿真?几分钟就有结果。
图一是无源滤波用跟随器输出。
图二等效图一的二阶滤波,阶间用跟随器隔离。
两个电路效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