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从IAP跳转到APP后,USART1不能使用

楼主(2017-03-13):
移植官方的IAP程序 进入IAP后 通过uart2打印LOG后 未做任何操作 也未初始化UART1 直接跳转到APP,UART1初始化后 不能接收数据。单独运行APP 则可以使用.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请给予指点,多谢!!

网友A:
是否引脚映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引脚映射不对?

多谢 应该是中断向量表配置的不对。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问题已解决 。
从IAP跳转到app,需在app中重新定位向量表:
#define         VECTOR_SIZE    192     //48个中断向量 每个4字节
memcpy((void*)0x20000000, (void*)0x08003000, VECTOR_SIZE);  //0x08003000 app起始地址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