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ED驱动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3):
有很多的

楼主:
有没有型号推荐的呢

网友A:
TM1804 可以支持三通道

楼主:
要 SOT23-6  的  。贴片8脚的不行

楼主:
MP3204  应该可以,支持6个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3204  应该可以,支持6个串联的

也可以

楼主:
有没有成本第一点的呢 ,这个IC 好贵

网友B:
这个有很多,芯龙很多产品都可以用在这个上面,成本也不贵

网友(2017-04-12):
闪烁是自己给程序控制吗??,你看看TM1810,恒流输出的。要灯闪要接控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