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测量电路中,模拟地是否接大地

楼主(2017-03-13):
拆解某测量电路板时,看到原始设计中模拟地直连大地被割断、改为电容连接。
微弱信号测量电路中,模拟地是否接大地、怎样接大地,有时会明显影响测量结果。很多人对此没有清晰的概念。

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地电流影响测量。但具体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大家聊聊?

楼主:
我先说两句: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多数测量电路都直接或间接由电网供电,不能像电池那样与大地绝对“悬浮”。
不能绝对悬浮就必定存在电网电压的各种额外通路,有额外通路就有额外电流、有额外电流就有额外压降。。。这个压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干扰。

。电网电压通过电源变压器泄漏到模拟地
。电网电压通过外部空间电容耦合到模拟地
。电网电压在不同接地点之间存在通路

因为干扰有好几种,所以接地还是不接地、怎样接地,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很容易解决了一种干扰而引入了另一种干扰。

网友A:
都可以。可以浮地也可以接地。例如万用表浮地示波器接地。不绝对。只是接地以后面对的挑战很多。

网友B:
高频干扰一般是用电容接大地进行隔离,给空中信号有个回流的通道。低频没用。直接接地。

网友C:
  检测微弱信号不要接,甚至都要切割PCB形成空气隔离,并且供电需要低ESR各种电容形成闭合的“岛”,最好是独立的电池,这个接地点可以在电源供电处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