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板能否通过网口跟相机通信?

楼主(2017-03-13):
DM642开发板需要通过网口跟Xenics红外相机通信,不知道代码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网友A:
两边都是网口的话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关于具体怎么通信   需要什么东西就不确定了
过来的应该是命令和图像数据

网友B:
网口通信直接读取

网友B:
通过网口,直接读取服务器的数据。

网友C:
这个不就是IP的摄像机吗

网友C:
版主分享过一个IP的摄像机方案。

网友D:
做一个TCP访问程序。

网友D:
你的摄像机数据接口的IP地址写入,然后读取。

网友E:
代码不是需要网络通信么

网友E:
建议一个TCP程序读取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是网口的话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关于具体怎么通信   需要什么东西就不确定了
过来的应该是命令和图像 ...

两边都是网口,但是,相机是千兆网口,DM642上面是百兆网口。也可以通信吗?我根据开发板和电脑通信的demo发现过程是这样的:开发板发送一个信号给电脑,电脑根据收到的标志信号作出回复,可以在CCS单步查询中看到电脑回复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是网口的话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关于具体怎么通信   需要什么东西就不确定了
过来的应该是命令和图像 ...

两边虽然都是网口,但是,相机是千兆网口的,开发板是百兆网口的,不知道能不能通信?我根据开发板自带的开发板跟电脑通信的demo,得出工作流程是:开发板通过网口给电脑发送一个标志信号,电脑然后回复数据,在CCS的单步调试里可以看到数据,相机发送的是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网口,直接读取服务器的数据。

这个相机跟开发板两边的协议要一样吧?直接读取。。。怎么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IP的摄像机吗

这种工业相机跟一般的安防的IP摄像机是不一样的,安防的输出是模拟信号,用一个网口转BNC口或者其他口就很好通信。但是工业相机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分享过一个IP的摄像机方案。

没找到,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摄像机数据接口的IP地址写入,然后读取。

什么意思,相机是直接把IP发给开发板的吗?还是由开发板给相机写一个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不是需要网络通信么

是的 就是网络通信千兆和百兆不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边虽然都是网口,但是,相机是千兆网口的,开发板是百兆网口的,不知道能不能通信?我根据开发板自带的 ...

应该会自动降到百兆

网友F:
需要的就是读取图像的数据

网友F:
可以通过数据流读取图像数据。

网友G:
应该通过TCP访问的

网友G:
是不是内部的LWIp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