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通信工作不正常问题咨询

楼主(2017-03-13):
控制板在上电后会正常工作一天左右(时间不定),LIN通信也正常。但之后会出现MCU不回复LIN响应的问题,而此时LIN收发芯片与MCU之间的TXD引脚信号也异常一直出现低电平(正常若无LIN信号时应为高才对)。不知是什么原因,看起来也不能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倒像是硬件的问题,因为有的板子同样代码是目前还没出现这个问题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数据错误,响应失败 一直停在哪里
认为 软件的问题占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错误,响应失败 一直停在哪里
认为 软件的问题占多数

奇怪的是开始一直运行正常的,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开始一直运行正常的,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异常。

可能堆栈溢出,或者mcu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堆栈溢出,或者mcu跑飞了

谢谢,我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堆栈溢出,或者mcu跑飞了

现在现象是当出现问题时MCU不响应LIN帧,但此时若断开LIN线再重连(相当于先停发主机命令帧)LIN通信就可以恢复正常了MCU正常响应LIN帧。不知这个是否有可能与堆栈溢出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现象是当出现问题时MCU不响应LIN帧,但此时若断开LIN线再重连(相当于先停发主机命令帧)LIN通信就可 ...

看来mcu没死机。有可能进入了某种等待状态,这种一般是程序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mcu没死机。有可能进入了某种等待状态,这种一般是程序逻辑问题

恩,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