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原边100kHz失去感性

楼主(2017-03-13):
设计了一个变压器,原边32匝,副边640匝。用LCR在20kHz时测量还有100uH感值,到了100kHz就变成容性了,EE20,PC40的磁性。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分布电容太大了,要优化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电容太大了,要优化绕法。

哦,有可能
那我把副边分成两半,最里面一半,中间原边,最外面一半,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知道分槽骨架吗

网友C:
请问你的磁芯PC40选的哪里的啊,MAxwell库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有可能
那我把副边分成两半,最里面一半,中间原边,最外面一半,会不会好一点 ...

对,这样好些

网友E:
三明治绕法可以改善漏感,对寄生电容应该是增大吧。

网友F:
个人感觉应该是谐振,虽然你原边感量不高,但是你的负边感量绝对会高,根据伏秒安特性,是否次级是互感产生倍数的韦伯,既电流增益过大。始它谐振,大概这意思,哪位大神帮忙补充下,后面不知道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