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重机每次检测的重量数据有偏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7-03-13):
    检重机的大概原理: 皮带将待测物品传送到称重传感器上面,进行称重,将超过重量上下限的物品剔除!    机器在静态情况下,称重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动态的时候,同一物品的质量相差大概有4-10g!要求不超过正负1g.软件滤波就是一个30次的滑动平均滤波!
    我想应该是机器振动引起的误差,程序里面也试了用 “8次滑动平均滤波+ 一阶低通滤波”的方法但是效果也不好!程序里面用什么方法做比较准确呢!
    用的HBM 10KG的传感器!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1 你的产品设计进度是要求1g?

网友A:
被测物体最大重量多少?
貌似用10kg的传感器 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物体最大重量多少?
貌似用10kg的传感器 有点大啊

传感器是10KG的,输送机构放在传感器上面,输送机构大概有8KG,物品不超过2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物体最大重量多少?
貌似用10kg的传感器 有点大啊

公司有一台秤,它的精度能到正负1g

网友A:
测试的时候停机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时候停机是否可以呢?

你说在静止状态下称重吗?
在静止状态下,精度可以再0.2g以内

网友B:
首先看传感器能否支持动态1g,然后查找误差原因。除了你说的震动,还有可能传送带速度不均匀等

网友C:
滑动滤波华东的差值设置的是多少呢?

网友D:
2kg   +- 1g  对传感器~~~太身就是考验,    我印象中这款是 5g 起测 ,     称重也可以直接波带上测, 就怕 这个误差太大
机构 8KG.....  被测物 2kg....   感觉假设计湿阿。。。。。。

  从测量分析来说, 你的仪器精度至少也要4个分辨率(1g, 1g/4 = 0.25g)识别精度才能保证   数值的有效准确性

这种,金属型的本身还需要是一个弹性势变的回复周期,  也就是变形之后回复的时间, 你得等这个时间过去才是准确的值,

网友E:
看看你的设计原理有没有问题,不要老是考虑软件修正,若原理就有问题,软件是修不过来的。

网友F:
震动频率?滤波算法不够滤出震动频率带来的误差。采用FFT试一下。

网友G:
30次持续多久,注意振动时间比如1到2秒,你那30次要覆盖这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频率?滤波算法不够滤出震动频率带来的误差。采用FFT试一下。

是测出机械的震动频率,加入频率测出来之后 该怎么滤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g   +- 1g  对传感器~~~太身就是考验,    我印象中这款是 5g 起测 ,     称重也可以直接波带上测, 就 ...

哈哈,这个机械做好后就扔给我了!
不过公司有台样品,同一物品放上去测量精度就在+-1g以内,同样的传感器,被测物体在传感器上面大概停留0.4s---0.5s左右,1分钟大概能测120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传感器能否支持动态1g,然后查找误差原因。除了你说的震动,还有可能传送带速度不均匀等 ...

是这样做的,我用我们自己的电路板,接在公司买来的检重机样品上进行试验的!样品测量精度是能达到的+-1g的

网友H:
指标不合理
传送带绷紧一点,物体就“轻”了、放松一点,物体就“重”了……

如果是把物品放到称上,测量完毕再自动取下,可以试一下避震、软件滤波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标不合理
传送带绷紧一点,物体就“轻”了、放松一点,物体就“重”了……

这是我刚刚在变频器50HZ空载情况下,测得波形FFT,采样128个点,采样频率是100Hz,数据为AD的内码值 ,请大伙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这是我刚刚在变频器50HZ空载情况下,测得波形FFT,采样128个点,采样频率是100Hz,数据为AD的内码值 ,请大伙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频率?滤波算法不够滤出震动频率带来的误差。采用FFT试一下。

我用EXCEL做了一张FFT,帮我分析一下,教我一下怎么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EXCEL做了一张FFT,帮我分析一下,教我一下怎么看!谢谢

把高频部分去掉,再反FF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高频部分去掉,再反FFT

高频部分指的是哪一部分呢?
再反FFT是不是目的是什么?
谢谢你

网友I:
震动频率?滤波算法不够滤出震动频率带来的误差

网友F:
传输带振动是高频。反FFT其实就是去掉高频。反FFT将频域又转回时域,以便单片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输带振动是高频。反FFT其实就是去掉高频。反FFT将频域又转回时域,以便单片机处理。 ...

嗯 谢谢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FFT,通过FFT之后得到的图形,代表的是,各种频率点对应的幅值,
那图中什么地方是代表有用的信号,哪些是干扰呢?
反FFT之后得到的结果,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想弄明白了之后再去学怎么样进行反FFT!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FFT,通过FFT之后得到的图形,代表的是,各种频率点对应的幅值,
那图中什么地 ...

学习高等数学和信号与分析

网友J(2018-11-23):
你好,请教个问题
HBM 10KG的传感器,称重精度做到了正负1g吗?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静止状态能达到0.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