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温度系数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3):
"电容温度系数是针对什么类型的电容来讲的"

任何电容都可有此参数,类比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温度系数是针对什么类型的电容来讲的"

任何电容都可有此参数,类比电阻的温度系数。

那如果说我要选择1pF(小电容)的正负温度系数的电容,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说我要选择1pF(小电容)的正负温度系数的电容,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比较好呢 ...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和确定温漂的电容,可以找下村田的数据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测试数据,不要随便买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和确定温漂的电容,可以找下村田的数据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测试数据,不要随便买国产的 ...

您说的是这种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种的吗

YES

网友C:
陶瓷电容有两种材料,一种温度系数很大的,X7R、X5R、Y5V、Z5U。还有一种温度系数很小的,材质NPO、C0G,你要的是这类,这类国内外差别很小,都很便宜,你可以各种都买一点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有没有渠道呢,淘宝上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