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13):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
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B:
感觉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D:
使用超声波/激光测距。将距离通过比例换算成蜂鸣器频率

网友E: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F:
用光电鼠标的原理也可以测距,不知有没有高手试过?

网友G: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呀

网友H: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I: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

网友J:
使用超声波/激光测距。将距离通过比例换算成蜂鸣器频率

怎么换算,什么比例,什么算法

网友K:
超声波测距,就是内部计数。

网友K:
不同频率报警,可以通过PWM信号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