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A产生PWM波

楼主(2017-03-13):
用STM32F4的定时器A产生PWM波时,发现有TA0.0和TA1.0的脚都对应比较输出0单元,想请问这是否说明两个引脚对应的单元都是比较单元0??

网友A:
然后呢?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楼主:
两个引脚的输出内部是可以连到一起吧

网友B:
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C: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但与那两个管脚无关

网友D: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设置好相关寄存器的占空比的

网友E:
只要是跟着相关的就可以分别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的。。

网友F:
在相对应的引脚要设置成第二功能PWM。

网友G:
PWM方波的就是比较

网友H:
可能是这两个都可以直接给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