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AM不够,外部扩展SRAM

楼主(2017-03-13):
RAM不够,外部扩展SRAM。在KEIL C下开发编译,如何设置让编译器知道有外部扩展RAM,从而编译出MOVX指令!

网友A:
用xdata来指定变量区域;
或者使用large模式。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要用XDATA定义变量 编译时就会自动生成了MOVX指令吗?

网友B:
没有外部SRAM就不要用XDATA,只有用到外部SRAM才用XDATA,这时候就会生成MOVX,C51有三种存储器模式是SMALL,COMPACT,LARGE;

网友C:
如果是外挂RAM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D:
xdata 指单片机里的Flash存取器,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

网友E:
xdata是放在相对RAM的外面,而flash正是相对RAM外面。

网友F:
这个涉及到汇编的操作了呀。

网友G:
其实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

网友H:
你可以在Options-Target页配置“Off-chip Xdata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