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

楼主(2017-03-13):
如图所示,有几点问题不明白:
1.信号定义是否针对的是公头?意味着母头的2脚为TXD,母头3脚为RXD?
2.如果通过一根公对公的9针串口线连接两个接口为母头的设备,按照定义,两个母头的2脚均为TXD,那么这根公对公转接线是否内部2脚和3脚两根信号线必须做交叉连接?

网友A:
接收和发送都是相对来讲的

楼主:
谢版主费心。
1,收发都是相对接头自己来说的。例如公头的2脚接收端,就是公头为参照,收到别的器件发来的数据。
2.上图信号定义仅限于公头。
3.如上假设,如果收发都是相对自己来说,按定义,公头的2脚为接收,当其与母头相接时,母头2脚就应为发送。所以定义母头2脚为发送。
4.上述若正确,两母头A和B之间通过一公对公(C1-C2)头连接,仅看发送信号。A的2脚----C1的2脚----C2的3脚---B的3脚。意味着公对公内部2---3交叉。上述错误之处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理解理解没有错。但如果你把串口的公头和母头作为一个整体(就把他们连接好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相对于mcu(或设备整体)而言,2脚就一直是接收,三脚一直是发送了。这样中间的公对公(C1-C2)连接线也是交叉线。

网友B:
所以串口连接线通常分两种——直连线和交叉线。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