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不准,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14):
PWR1和PWR2是AC220V电压!#SYNC_1和#SYNC_2是接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R1和PWR2是AC220V电压!#SYNC_1和#SYNC_2是接MCU。

自己计算一下:R19和C6,时间常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计算一下:R19和C6,时间常数是多少。

时间常数对此精度的影响是什么?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计算一下:R19和C6,时间常数是多少。

兄弟我还记得你。,简单粗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常数对此精度的影响是什么?望指教。

RC电路也好,RL电路也好,时间常数表示存在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电路也好,RL电路也好,时间常数表示存在相移。

我去掉了电容,情况好点了,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去掉了电容,情况好点了,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分析了一下,运放有延迟时间,但看手册,差别不至于这么大。另外2个1M的电阻和1个10K的电阻有说要成比例的,但一问都不知道是何比例,电阻大小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还记得你。,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有可能。
不过,帖子发出来这么长时间,只有可能“简单粗暴”的回复,再没有其他人回复,什么原因?是否应该认真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有可能。
不过,帖子发出来这么长时间,只有可能“简单粗暴”的回复,再没有其他人回复, ...

我该在思考一下,这个帖子,我亲自来结,并分享心得。

网友:
这些问题太简单了

R18  R20  阻值太大,

建议减少100K啊

网友B:
建议减少到100K啊

网友C:
并且增加R19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且增加R19的阻值

完全正确。
充份利用两支二极管的非线性。

网友D:
建议参考电力猫,在交流端实现过零检测。

网友E:
R18和R20的确大,100多k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见: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054-1-1.html

那个电路我曾经搭过,实际效果不理想。

网友G:
都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的死区在

网友H:
R18,R20 电阻1M 有点大 R19的阻值也要增大,三个电阻多换几组测试一定会有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过零怎么都不会测的很准的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首先对输入信号进行全波整流,然后对电容充电,等到输入信号为0V时,电容放电,驱动三极管,从而使光耦输出有效信号,你看这个想法行得通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并且增加R19的阻值

作用是快速分压得到足够的电压让二极管导通吗?

网友L:
由于延时,过0检测脉冲总是滞后。附件电路利用电容的超前特性检测过0
市电直接降压不安全,用变压器得到3v的交流电(红色波),调节CR常数,使绿色波超前时间等于后级电路延时,输出脉冲就刚好是上升过0位置。将比较器+-对调,就可得到下降过0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减少到100K啊

没有效果,看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有可能。
不过,帖子发出来这么长时间,只有可能“简单粗暴”的回复,再没有其他人回复, ...

抱歉没说清楚,简单粗暴,是说的之前帖子的电路,不是说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R18,R20 电阻1M 有点大 R19的阻值也要增大,三个电阻多换几组测试一定会有结果

兄弟,一点效果都没有。

楼主:
以下为改进的图

电阻R18,R20的阻值都没改,原因是,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就大。加入了R21增加了电路的安全性,同时也减少了AC220V对电源的干扰,示波器上明显原来图的毛刺少了。至于原先说的增大R19,我觉得二极管在此的作用主要为钳位,不让输入运放的电压过高,原图中的R19可有可无,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10K以上的电阻对电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10K以下的没试过。下面贴上示波器的波形图    蓝色为标准。黄色为本电路的图。   经试验,灯泡无闪烁,各元器件无发热现象,因为使用的51单片机在这里只注重他的下降沿,上升沿部分,可用三极管反向。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由于延时,过0检测脉冲总是滞后。附件电路利用电容的超前特性检测过0市电直接降压不安全,用变压器得到3v的 ...

hc-2是什么东东?

网友L(点评):
闸流管,画起来方便而已,与门的逻辑一样。要求延时较小些。

网友L(点评):
比较器后面两个逻辑件组成微分电路,如果不要,可用CR微分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由于延时,过0检测脉冲总是滞后。附件电路利用电容的超前特性检测过0市电直接降压不安全,用变压器得到3v的 ...

由于产品空间有限,不能在额外使用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由于延时,过0检测脉冲总是滞后。附件电路利用电容的超前特性检测过0市电直接降压不安全,用变压器得到3v的 ...

如果是AC2V直接接200欧姆电阻连双光耦,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作用是快速分压得到足够的电压让二极管导通吗?

可以直接用电阻接市电用光耦,不过电阻发热量大,而且电阻要选用功率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图是过零之后在负电压才生效,由于必須在負电压才能小于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又加上光耦的延迟以及软件侦 ...

说的有道理,但是波形是超前的,因为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图是过零之后在负电压才生效,由于必須在負电压才能小于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又加上光耦的延迟以及软件侦 ...

我实际测得超前40uS。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超前的就把R19稍微增大,就可以了,为何还费那么大劲。

恩,RC电路,增大R或者C都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增大R,或者增大R也減少C。C的作用主要在于滤除雜讯。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