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波形经过电阻后变圆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14):
如图

楼主:
电路图如下,fire_down输出脉冲波形,然后在R2两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fire_down输出脉冲波形,然后在R2两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光说R2,为何不考虑C3?另外,示波器输入阻抗也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说R2,为何不考虑C3?另外,示波器输入阻抗也没有考虑。

示波器的阻抗应该可以忽略吧,因为两次测的时候,示波器没有变动。
我不太懂电路方面,所以想问问这是关于哪方面的问题,我该怎么查相关的资料来确定这两次波形的不同的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说R2,为何不考虑C3?另外,示波器输入阻抗也没有考虑。

之所以抓住电阻来说,是因为另一个地方也是这种情况。
两张示波器的图,分别是R4两端。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DOWN_TX+现在是悬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阻抗应该可以忽略吧,因为两次测的时候,示波器没有变动。
我不太懂电路方面,所以想问问这是关 ...

“两次测的时候,示波器没有变动”不是“示波器的阻抗应该可以忽略”的理由。至少,两次测量中示波器探头接触的位置变动了。

“我该怎么查相关的资料来确定这两次波形的不同的问题所在”
看《电路》(有些教材称电路分析,有些称电工学,等等)中“一阶电路时域分析”。例如,邱关源《电路》第5版,137页开始。

网友B:
你这R2和C3难道不是一个低通滤波吗?你把C3去掉看看波形怎么样

网友:
简单的RC滤波,会使得t=RC的变化时间变缓。建议你阅读电路基础的相关内容。像楼上说的把C3去了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信号完整性分析,关于上升边退化的原因

网友D:
电容C3另一端可能近似接地,又电容两端电压不可能突变的原理,所以在输入脉冲上升沿,C3电容电压是缓慢上升的,这个缓慢上升是相对于R2前端信号而言的。电容充满电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E:
应该是跟电容有关系

网友F:
是高频吗

网友F:
用集总参数分析电路都有误差,高频电路的精确分析应该用分布参数分析电路

网友F:
换一个高级电阻试试

网友G:
因为后级有电容,所以串电阻就是RC效果了,真正常。

网友H:
RC的原因,电阻和计生电容总用一个时间t

网友I:
要考虑电容的因素

网友J:
这种情况应该是和电容有关,电容的充放电对波形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K:
第二个图输出端悬空,可能就和示波器探头本身的电容有关了吧。

网友L:
测这种沿变化较快的信号最好将探头调至×10衰减,×1下的带宽比较低,不知道楼主用的是×1还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