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I借口的问题!!

楼主(2017-03-14):
(无正文)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麻烦,直接一个DVI接口接一个一进二出的dvi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麻烦,直接一个DVI接口接一个一进二出的dvi线就ok

哦哦,谢谢,这些接口第一次弄,不太懂

网友B:
千万别这么干,必须加分配器,

网友C:
dvi是数字信号,把输出1分为2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i是数字信号,把输出1分为2应该行

好的,谢谢,

网友D:
直接并联,如果后面的线比较长,容易发生信号反射而导致波形变差,最好还是加一级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联,如果后面的线比较长,容易发生信号反射而导致波形变差,最好还是加一级缓冲。 ...

哦哦,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