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检测微小重物的方法

楼主(2017-03-14):
大概就是有一个展示台,现在需要一个电路方案来检测展品是否被拿起或放回。
展示台是一个塑料立方体,尺度大约是25cm×25cm×5cm,就是一个长方体的中空盒子,壳厚约3mm。
展品重量只有30g~40g,形状不规则,大小大概是盒子的1/4,放置在盒子上方表面。
现在需要在盒子里做一个电路,来检测展品的拿起和放下,并记录数据。我自己想了几个方案,但好像都不靠谱:
----------------------------------------------不靠谱想法分割线,高手略过------------------------------------------------------------------------------------------
1)直接用压力传感器一类。
由于传感器只能放在盒子内部,而展品是放置在盒子外部的,展品重量又很轻,给盒子造成的形变太小,对传感器的精度要求太高了。
2)在展品内加一个RF标签。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对这个方案主要的担心:①担心标签太大,需求10mm×40mm以内②担心产品形状不规则,以及每次在盒子上摆放的位置不同,影响距离判断。
3)在展品中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
展品处于防盗等原因,是有一根线连接到盒子内部的。如果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只需要多加几根线芯。
据我个人了解,加速度传感器一般都是I2C或SPI读取的,I2C外部接线超过50cm基本就不可靠了。不知SPI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方案还需在展品内部加PCB板,实际也不是很理想……
以上就是我个人一些不靠谱的想法,我自己都不忍照着其中任意一条思路做下去,心里完全没底。
------------------------------------------------------------------------------------------------------------------------------------------------------------------------------
求助各位高手,市场上有没有什么成熟方案做类似检测的?

网友A:
RFID没有你想想那么大,看看菜市场猪肉上那个,或者大学饭卡,作用距离也就几厘米,很好判断。

还可以在架子上做红外线对管,检测东西是否在架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没有你想想那么大,看看菜市场猪肉上那个,或者大学饭卡,作用距离也就几厘米,很好判断。

还可以在架 ...

多谢回复!
RFID还有一个顾虑是,展示台大小大概是展品的4倍。展品每次被顾客放置的位置也不固定,所以担心在一些边缘位置不好检测。

红外是个简单可行的办法,可惜人家要求只能把检测做在盒子里,不能露在外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RFID还有一个顾虑是,展示台大小大概是展品的4倍。展品每次被顾客放置的位置也不固定,所以担 ...

RFID方案,你把PCB天线做大就是了。

红外你就做在盒子四周就是了啊,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方案,你把PCB天线做大就是了。

红外你就做在盒子四周就是了啊,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

盒子是中空的,只是起一个支架的作用。展品是放在盒子外边的。
我猜你想的是那种玻璃罩子罩起来的。

网友A:
不用啊,红外线管很小的,稍微一个小突起就可以了,你还可以用激光管来做,就是小孩子玩激光笔的那种,对角线上搞个对射,还可以表现出很强的科技感。

网友B:
贵重的小物品一般是不允许客户随便拿起的。所以做个电子秤就ok

网友B:
其实更常用的方法是,在展台侧上方安装一个摄像头

网友C:
盒子内部加霍尔传感器,  展品贴上一个软磁铁(很小, 直接贴在展品底部)

网友D:
电子秤 振动传感器

网友E:
弄个类似手机听筒的距离传感器,离开了就报警

网友F:
展品放在盒子上,然后盒子放在压力传感器上。

网友G: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磁铁+干簧管都能搞定的事情

网友H:
你买个电子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