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传感器 信号调理电路 的阻容器件 如何选用 ?

楼主(2017-03-14):
见附图,传感器P3的输出(输出_P、输出_N),经信号调理电路(由 两个电阻、三个电容 组成)后输入 模数转换器U6。
信号调理电路选用 低温票、高精度的阻容器件,如下:
电阻(低温票):
阻值        封装        精度
5.1KΩ        0603        0.1%

电容(低温票):
容值(nF)        封装        精度
10                0603        5%
100                0603        5%

请教:
上述的选型 是否合适 ?

谢谢!

备注:
传感器的输出为0-100mV 。

-------------------------附图-------------------------------

楼主:
结贴时间到了,没人理

网友A:
5.1K不合适
不需要那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K不合适
不需要那么高精度

谢谢大侠 !
一楼的附图,是变送器 原理图的一部分。完整的原理图就是输出RS485信号的变送器。
因为 变送器的精度要求是0.1%,为了保证 变送器的精度能达到要求,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 尤其重要,所以,就选择高精度的阻容器件。

大侠 说的 电阻不用那么高的精度,是基于什么 ,还请明示 !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侠!

“ 浪费”?!不明白,公司定的参数:变送器的精度是0.1%!

详细回复见楼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浪费”?!不明白,公司定的参数:变送器的精度是0.1%!

这些元件对精度影响很微小,用高规格也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C:
做了吗?这么搞后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