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4):
干脆用AC-DC的IC做。。。。

网友B:
用BUCK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用AC-DC的IC做。。。。

不得行,要求是DCDC的转换,一般是用cuk电路来做的吧?或者有什么芯片推荐没有呢

楼主:
buck电路只出+5V吧,出不了-5

网友C:
凌特 和TI 的DCDC挺多的吧

网友C:
在TI 的webench中,一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uck电路只出+5V吧,出不了-5

你要同时出两组,那就用反激来做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