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er ii 10.0是不是只能联合ModelSim一起进行仿真 ?

楼主(2017-03-14):
好像以前的低版本是可以直接在quarter ii 里面进行波形仿真的,但是用10.0之后好像不可以了.......是不是因为版本的问题

网友A(2018-01-17):
从9.0版本以后的都不能在Quartus中进行波形仿真了。要连接到第三方软件MODELSIM再做仿真,当然了用MODELSIM做仿真要比Quartus本身要好的多,一个是附带功能,一个是专业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