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浪涌保护电路

楼主(2017-03-14):
请大家评价一下雷击保护电路原理图:
压敏电阻Z1/Z2/Z3,选用20D471, 放电管SA1: 800V/ 1000V

网友A:
你根据保护电压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力工业行业中有很多谐波过滤产品,用于保护电源系统不受外来干扰,保持良好的电路系统。但是问题在于主要的高频谐波干扰(90%)是设备本身产生的,这些由设备本身产生的干扰电源会相互干扰、冲击和损坏设备,造成电耗增加,设备使用率降低,故障频繁,从而增加了成本,而主要电路保护不能防止这些损害。实际上许多谐波过滤系统和浪涌保护器是采用将不良电源旁路到中性线的方法以达到在干扰电路损害设备之前就进入地线。由于大地是有阻抗的,这就使得冲击脉冲或者进入中线后仍然会损坏你认为已经得到保护的设备。

网友B:
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峰电流或者电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从而避免浪涌对回路中其他设备的损害。
基本与特点:
1、保护通流量大,残压极低,响应时间快;
2、采用最新灭弧技术,彻底避免火灾;
3、采用温控保护电路,内置热保护;
4、带有电源状态指示,指示浪涌保护器工作状态;
5、结构严谨,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峰电流或者电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 ...

多谢

楼主:
多谢,正在研究你的电路。

网友C:
随便搜几个,你对比一下,别闭门造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搜几个,你对比一下,别闭门造车啊。

多谢!

楼主:
  你这是百度的,一个字都没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百度的,一个字都没变呀!

被你看出来了,因为我没做过这个,又想赚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