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带电。

楼主(2017-03-14):
家里示波器,有时候摸探头,不管是夹子还是探针,都会感觉麻麻的,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

估计在外面租的房子都没有地线吧,有什么好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没地线可以自己拉一根呀;

楼主(点评):
在外面租的房子,不方便啊、

网友B:
最好是把示波器外壳良好地接大地。

网友C:
1. 如楼上所说,示波器外壳接真大地;
2. 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连接市电与示波器电源插头;
2. 把示波器外壳(地线螺丝)用导线与调试设备的直流电源GND永久连接。所谓等电位线。这个方法简单,容易实现。不过一定要确定示波器漏电的确是由于其内部Y电容导致的!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经验和知识,最好不用等电位线,避免安全事故!

楼主(点评):
您好,那我把内部的Y电容换一下行不行?

网友C:
那我把内部的Y电容换一下行不行?

答: 不行。没有Y电容示波器的EMC性能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