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看图找元件

楼主(2017-03-14):
如图所示,圈中元件是个啥呢?
看电路连接,有点像是共模线圈哦,一共8pin,4对,2组。
2个孔中,一个电源,一个地,绕在一组,
然后另外两个信号线绕在一组

有知道这玩意的型号的么?还是定做的?

网友A:
这种东西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不好找吧

是啊,好像是定制的哇
那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呢,通用的吧,应该是
里面也就是两条相邻的铜线在外壳上绕了一圈

网友B:
肯定是定制的电感